STM32F417/407开发板

楼主(2012-04-29):
Nicrosystem推出基于STM32 最新ARM Cortex M4架构MCU STM32F4xx系列高性价比开发板。采用LQFP144封装STM32F417(STM32F407)微控制器,另外本开发板还可以无缝替换STM32 ARM Cortex M3架构的STM32F207微控制器,但由于stm32f2xx系列只是过渡产品,不是主推的产品;故不推荐STM32F2xx系列。

板载资源:

1. STM32F417 MCU LQFP144封装

2. 外扩512KB SRAM(默认不焊接)

3. 一路128MB SLC Nand Flash

4. 两路RS232DB9接口)

5. 一路RS485接口

6. 一路CAN

7. 一路10/100Mbps以太网

8. 一路USB转串口

9. 一路USB 2.0 Host接口

10. 一路USB2.0 Device接口

11. 一路USB2.0 OTG接口

12. 片上RTC

13. 一路P/S2接口

14. 4LED

15. 4个自由按键

16. 一路SDHC接口的SD

17. 一路ADC

18. 标准20PIN JTAG接口

19. 支持5V供电和USB供电

20. 预留TFT LCD接口

21. 所有引脚引出,方便外扩

提供软件资源:

1. 各模块测试例程,包括串口通信,ADC,按键,跑马灯,SD卡读写,定时器,文件系统,RTC读写,RS485通信,CAN通信测试

2. 提供RT-Thread BSP

标配清单:

1. NSSTM32F4xx-R1开发板一块

2. 串口线一根

3. 网线一根

4. USB AB线一根

5. USB Mini AB线一根

6. 光盘一张

网友A:
版主你好,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STM32F417VGT的ADC,每次上电后测量同一个电压值有一些偏差,而且ADC转换波动比STM32F107厉害的多,请问你的板子上的ADC实验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