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温升与功率大约什么关系

楼主(2012-04-29):
比如电阻额定功率1/8W, 电路中此电阻实际功率为60mW.
电阻环境温度为室温20度。 那这个电阻自身稳定大约能有多少?

电阻温度系数25ppm。用做精密用途,我担心电阻自身温升会导致阻值变化过多。

网友A:
要计算温升那要知道热阻才行
不知道热阻的话,只能测试

网友B:
这个变化绝对小于电阻自身的制造误差,楼主考虑后者还现实些,另外能否讨论是不是通过热机标定的方式绕过这一问题,因为你的气温也不是恒定的,而且说清楚了电阻的热阻是多少的,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C:
我来告诉你
1.普通电阻器是指在25度环境下,额定功率时体温度175度。
  所有电阻器的温升与功率成线性,视用途确定是否考虑环境温度,功率,温度因数。
2.若是精密电阻器,其额定温度可低一些,应以数据手册为准。
  按照线性关系计算温差,核算是否精度超限。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第2点中说的 额定温度 是指 额定功率下的电阻自身温度?
电阻有额定温度这个说法?

lymex来解释下吧

网友E:
电阻的额定功率是指给定环境条件下的极限功率,实际上由电阻的最高允许温度决定。

不过,电阻工作有不同的工作状态,比如连续工作、脉冲工作。

1,连续工作时,电阻的温升为热阻与功率的乘积,
即:电阻温度-环境温度=功率*热阻

2,单脉冲电流宽度远小于电阻热惯性时间时,电阻温升为功率、热容量、脉宽的积
即:电阻温度-初始温度=功率*热容量*脉宽

遗憾的是电阻一般并不给出热容量和热阻数据,而只给出了给定条件下的额定功率。

不管怎么说,归根到底,任何时刻不能让电阻温度超过电阻材料允许的极限温度,并留有充分余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额定功率肯定没超,温度也不会超,电阻也不会坏。

楼主的问题就在于 ,电阻的温升很可能影响电阻值发生变化,超过预期的精度。

网友C:
第一,“额定”就是按产品标准所“规定”的标准数值。例如RT14规定:70度环境温度下,施1/2W,不超125度.
第二,即便温升不超“额定”,出于某理由也应“降额”应用。例如高精度应用
第三,精度不达预期,再降额,更换材料,加补偿措施等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RT14电阻 这么特殊吗,居然还有额定温度这一说。
我看到的电阻 手册 是这样说的:比如,给出一个额定功率,环境温度超过150度的时候,要将功率使用。
这里的150度貌似不是你所说的额定温度的意思。 你说的额定温度175是指电阻表面温度吧,不是环境温度。而我看到的都是只提环境温度。
没提额定温度。、、

网友C:
额定功率由何而定?就是最高允许材料(膜)温度!
纠正前述数值:RT系列额定环境温度75度,最高最高允许材料(膜)温度125度!
:$不好意思,记错

网友F:
25ppm的温度系数,如果是保证值,那还不算很好,60mW大约能有50度的稳升,那就是可能变化1250ppm,也就是0.0125%。

如果这个变化还不能满足需要,那就要选择温度系数更小的,或者功率更大的。非常精密的电阻,降额很厉害,比如个头很大的BZ3(重约500克),在做一等电阻使用时只允许0.01W。

另外,温度高的时候,不仅电阻因温度变化而有较大的变化,高温下长期稳定性也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