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

楼主(2012-04-29):
想用AD转换,信号的视频信号,有1.5V左右的直流偏置,交流的VPP不超过3.3,但是加上直流就超过了3.3V,不知道能不能使用3.3V的AD,请高手介绍下如何除去交流信号中的直流分量

网友A:
可以用3.3V的AD,但不能直接把信号加到AD
要除去交流信号中的直流分量加个隔置电容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加个电容就可以把信号加到AD上了?
今天测试过了,信号通过104的电容后用示波器观察还是有直流量的,请指教

网友B:
串两个二极管和一个1K下拉,先把直流偏置干掉就是了。

网友C:
看到标题,我以为你要问ALTIUM DESIGNER的问题哦:L

网友D:
交流能直接用AD吗?谁有交流AD推荐几款行不?我在做交流小信号测试,只有几mv我想用op297做精密整流再用icl7652做斩放大,再送到cs5503做ad转换 要是有直接有交流ad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我也在使用AD画图的。。刚开始,下次可以问你不,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ALTIUM DESIGNER的问题就发到PCB板块,我一般都在,你的这贴的分数不该给我,该给2楼和3L大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