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只用一个运放就能实现三角波发生电路的可能性?

楼主(2012-04-29):
(无正文)

网友A:
单运放弛张振荡电路可以,稍加调整可以输出和三角波极其相似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能不能给个图,不胜感激

网友B:
肯定有,只会是带负载能力很弱,只能取电压信号,不能输出电流,否则将影响电路工作(比如频率,波形的变化)

网友C:
电容上的电压就是类似三角波,但是如果要线性度好,要不R很大,要不R用一个双向恒流源代替。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总是要加缓冲才能输出的。

网友D:
电容充放电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在WIKI上看到了详细的解释,感觉能用

网友E:
呵呵,你有什么要求,不要凭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能产生三角波就行,不在乎幅度频率等

网友E:
还有一点:就是运放产生的三角波带载能力不好,如果遇到容性负责,很容易产生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想请教前辈一个问题如果用LM324四运放中的一个,并要求用单电源供电,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