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出错,求修改方法

楼主(2012-04-29):
程序如下
#include<msp430f413.h>
/***********************************************************
*                  a到g各段对应的二极管
***********************************************************/
#define d  0x08
#define g  0x02
#define b  0x20
#define a  0x10
#define e  0x04
#define c  0x40
#define f  0x01
/************************************************************
*        用宏定义自动生成段码表
*************************************************************/
const char LCD_Tab[]=          //LCD段码表,放在ROM中
{
  a+b+c+d+e+f,                //Displays"0"
  b+c,                        //Displays"1"
  a+b+d+e+g,                  //Displays"2"
  a+b+c+d+g,                  //Displays"3"
  b+c+f+g,                    //Displays"4"
  a+c+d+f+g,                  //Displays"5"
  a+f+g+e+c+d,                //Displays"6"
  a+b+c,                      //Displays"7"
  a+b+c+d+e+f+g,              //Displays"8"
  a+b+c+d+f+g,                //Displays"9"
};
#undef a                      //清除宏定义,避免与变量名冲突
#undef b
#undef c
#undef d
#undef e
#undef f
#undef g
/*************************************************************
*名称:LCD_DisplayNumber()
*功能:显示一个0到65535的正整数
*入口参数:Number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DisplayNumber(unsigned int Number)
{
  char DispBuff[5];            //存放数字拆分结果
  char i;                     //循环变量
  for(i=0;i<5;i++)            //65535最多5位
     {
      DispBuff=Number%10;   //拆分数字,取余操作
      Number/=10;             //拆分数字,除10操作
     }
  for(i=0;i<5;i++)
     {
      LCD_DisplayDigit(DispBuff,i); //依次显示拆分后的各位数字
     }
}
void main( )
{
  WDTCTL=WDTPW+WDTHOLD;
  FLL_CTL0=XCAP18PF;
  LCDCTL=LCDON+LCD4MUX+LCDSG0_1;
  P5SEL=0xFC;
  while(1)
       {
        LCD_DisplayNumber(12345);
       }
}

楼主:
sorry
是我搞错了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