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有可能会坏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29):
看三极管的具体参数,串这么大的电阻,不会因为电流而击穿,但电压参数不高的话,有可能被电压击穿

楼主:
这个管子是2N3906,主要是工作在反向状态

网友B:
Q1是反向应用做稳压管了吧,记得在哪里看过,没搜索到,不过搜到了一个三极管做稳压管的其它接法,权当学习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ghlight=&page=2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点意见,这样工作好像不是会坏的,但那个Vec电压被在0.6V左右。

网友C:
不会坏,这个三极管是当二极管用。
二极管的压降在0.6V左右。
但是电源电压不要超过三极管耐压值,否则会击穿。

网友D:
不会坏,软击穿,简单的噪声信号就是这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