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电子电路中的重要概念,你知道吗?

楼主(2012-04-29):
1:电流。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电流可以用电流表测量。测量的时候是,把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要选择电流表指针接近满偏转的量程。
2:电压. 电荷能够流动,是因为有电位差,电位差也就是电压。也就是说,电压是形成电流的原因。电压可以用电压表测量,测量的时候把电压表并联在电路上,要选择电压表指针接近满偏转的量程。如果电路上的电压大小估计不出来,要先用大的量程,粗略测量后再用合适的量程,这档楞以防止由于电压过大而损坏电压表。
3:电阻。电路中对电流通过有阻碍作用且造成能量消耗的元器件为电阻。电阻可以用万用表欧姆挡进行测量,测量的时候,要选择万用表指针接近偏转一半的欧姆挡。
4:欧姆定律。导体中的电流和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和导体的电阻成反比,即I=U/R这个规律称为欧姆定律。在交流电路中,欧姆定律同样成立,但电阻R应该改成阻抗Z,I=U/Z.
5:电源,电源是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能提供信号的电子设备叫做信号源,整流电源和信号源都属于电源。
6:负载。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装置叫做负载。晶体三极管对于信号源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负载。
7:电路。电流流过的路叫做电路。最简单的电路由电源,负载,导线和开关等元件组成。电路处处连通叫做通路。只有通路,电路中才有电流通过。电路某一处断开叫做断路或者开路。电路某一部分的两端直接接通,使这部分的电压变成零,叫做短路。
8:电动势。电动势是反映电源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本领的物理量。严格来说即使电源不接入电路,用电压表测量电源两端电压,电压表形成了外电路,测得的电压也小于电动势。但是,由于电压表的内电阻很大,电源的内电阻很小,内电压降可以忽略。因此,电压表测得的电源两端的电压是可以看作等于电源电动势的。
9:周期。交流电完成一次完整的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叫做周期。
10:频率。交流电在1s内完成的周期性变化的次数叫做频率。
11:高电平和低电平。在数字电路中,数字信号常用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或电流来表示。对于矩形波电压表示的数字信号,常用电位的高低代表信号,分别称为高电平和低电平。
12:正跳变(上升沿)和负跳变(下降沿)
信号由高电平向低电平变化的过程称为负跳变或下降沿,信号由低电平向高电平变化的过程称为正跳变或上升沿。
13:脉冲信号。脉冲是一种跃变信号,持续时间短暂,可短至几个微秒,甚至几个纳秒。瞬间突然变化,且作用时间极短的电压或电流称为脉冲信号。
14:断路和短路。电气设备正常工作时,电路中的电流由电源的一端经过电气设备后回到电源的另一端形成回路。若将电路的回路切断或因某种原因发生断线,电路中电流将不能流通,也就不能形成回路,就叫做断路。
电源的两端不经过任何电气设备,直接被导线连通叫做短路。短路时,电路内会出现非常大的电流,叫做短路电流。当电路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可能增大到远远超过导线所允许的电流限度,致使导线急剧升温,甚至烧坏电气设备,引起火灾。

网友A:
谢谢楼主,现在知道了。

网友B:
多少还懂点的

网友C:
懂,呵呵,不过总结一下一起发出来还是不错的,辛苦了。

网友D:
咋感觉初中生一样啊

网友E:
多少懂点,再复习一次,不错。楼主辛苦,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