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中怎么去修改以画好的所有的封装

楼主(2012-04-2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从封装苦力改封装,然后更新到PCB,也可以再PCB中全局更改,问问题记得表明软件

网友B:
全局编辑电阻的封装,如果你原理图电阻指定的封装也指定其他元器件那就麻烦了。

楼主:
:)

谢谢楼上的两位,看来我还是得一个一个去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