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数据包解释问题

楼主(2012-04-29):
想用UART(RS232)与PC通讯。 每个数据包不定长。每包包头0xFF. 0X55.
请问如何做包的解释,如何避免数据包中出现0xFF. 0X55而影响数据包的完整性? 或如果第一个包是残缺的数据包,如果处理?

网友A:
如果流中有包头字节,发的时候加个特定PAD在后面,收的时候把PAD去掉。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数据包依然是完整的。要解决残缺包,需要指定包尾编码。

网友B:
或如果第一个包是残缺的数据包,如果处理?
丢掉重传。

网友C:
残缺的数据包, 当然是丢掉咯.
如果要考虑重传的问题, 得另外的机制来实现了.

网友D:
数据包的协议定义、解析用状态机先画画,会理解更深刻

网友E:
包头增加帧长,用包头和帧长同时校验帧的完整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