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红外对管统计教室里面人数

楼主(2012-04-29):
个为大侠请问怎么使用红外对管统计教室里面人数?两红外对管之间的距离不是不能超过20CM?教室门宽起码1.5M硬件电路怎么搭建?有资料可以发到1156836958@qq.com

网友A:
勾肩搭背,楼楼抱抱的进去的,怎么办?

楼主:
超声波测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解决办法就是禁止这种行为
那就容易解决了

网友A:
一个班级总有那么一两个超级胖妞吧, 另外, 我记得我念书时, 进出教室门的同时, 经常有人从对面挤过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解决办法就是禁止这种行为
那就容易解决了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禁止的, 又不是进地铁检票口

网友B:
学校出个通知:校园内禁止勾肩搭背,楼楼抱抱的行为。

网友C:
男都是传说中的高科技点名系统

网友A:
学校的通知应该不少, 比如禁止女学生跑到男学生寝室睡觉.

网友D:
这类应用没有简易版的实现方法。

网友E:
搞个电容式记步器.多少人走进来还是能统计出来的.除非有人一边走一边颠

网友A:
电容记步器? 类似跳舞毯的原理? 这个办法妙! 这个办法瓜瓜叫

网友F:
直接搞一个指纹签到机不就好了?

网友G:
现在不是有用手机蓝牙点名的么?

网友H:
这个肯定是毕设题目

网友I:
每个人值入一个RF芯片,射频点名啊!!!

网友J:
红外可以用透镜增加距离,建议用1米左右的中距离RFID卡,做在学生证里边,读卡器放在门框附近。

网友K:
有很多人做过的

网友L:
恩,大家都会的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M:
这个应用其实不简单,一道红外线肯定是不够的,起码要能区分进出方向。
我的想法是:下数腿,上数头,中间数身体,把三个统计结果做个加权分析得到结果。
然后按照以下口诀得出结果:一位同学一个头,一个身体两条腿。。。。。
注意一点:通常情况下,数到三条腿必须判断为2个人,两次数到3条腿就是4个人,而不是3个人。

呃,实际上这个课题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摄像头来解决,等上课时,大家都坐在座位上了,拍个照,软件数一下人头就解决了。

网友N(2013-05-17):
台湾佰鸿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销售部(佰光电子)主要生产(红外对管,发光二极管,光耦,SMD贴片)打造台资企业,做高端市场,性价比高,产品稳定性好,一致性强。服务周到,为客户提供最好的高端产品。欢迎采购。联系方式:0574-87655061 15957445833  QQ:15957445833刘晓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