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还是负载有问题?

楼主(2012-04-29):
松下传真机,开机无反应,电源板空载时:24V实际输出23.6V,12V实际输出10.4V, 3.3V实际输出3.3V,  6V实际输出5.4V.

接上负载,12V和6V的下降到很厉害,只有一半左右,而且波动。

同时,电源板上原来的吱吱声音,没有了。但却有哒哒像是继电器工作的声音。

哪位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负载功率太大,电流太小带不动

楼主:
是不是负载有短路,负载是一块数字板(主板),

网友B:
机器用的时间久了,12和6V电源滤波电容器失效。没见电路,或另有类似原因

网友C:
后端断路 过流保护了,查查后端板子有无明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