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T-23贴片三极管独立脚是基极的型号?

楼主(2012-04-29):
SOT-23贴片三极管独立脚是基极的型号?
一般情况下,独立脚为C极,由于PCB设计错误,请求提供SOT-23贴片三极管的独立脚是B极的。请求提供三极管的产品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A:
悲剧了,很难找到啊

网友B:
好像没有这个形式的吧,顶做成本贵过重新住pcb吧!

网友C:
宁改PCB别改器件,用器件要小心,参数、成本和货源都是大问题

网友B:
元器件封装尽可能的选择常用类型。难道做批量前没有打样?如果是打样,自己用飞线跳下管脚。转批量的时候改正封装。

楼主:
谢谢大家啦,唉,今天真实郁闷,一天了。批量前打样了,做PCB的厂家给做成了样板的PCB,都是老关系了,我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器件。

网友A:
老关系就可以这样啊,哎,工程师太粗心了,就算买到了,以后维修也是个麻烦事,叫板厂陪线

网友D:
旋转一下也能焊的,就是难看一点。。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太感谢了!PCB还是重新做吧。

网友E:
最怕三极管了,插件和贴片的引脚顺序不一样,不小心就中招

网友F:
嗯,路过
以后也要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