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二学生,想做一个吉他调音器,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楼主(2012-04-29):
吉他调音器是夹在吉他一段,拨动弦,它可以判断音是否准确,我的思路是:做一个麦克风,声音传入后与六种标准的频率比较。但是我不知道具体要用到哪些具体的电路结构,有人能帮帮我吗   感激不尽

网友A:
驻极体话筒,前置放大器,AD,要测频率可能用一个单片机比较方便,但是弦的震动可能有偏移或者高次谐波,如果频率的辨认变得很难,可能还要转到频域去分析,得用DSP。

网友A:
驻极体话筒,前置放大器,AD,要测频率可能用一个单片机比较方便,但是弦的震动可能有偏移或者高次谐波,如果频率的辨认变得很难,可能还要转到频域去分析,得用DSP。 ...
引用 网友A:

网友B:
还不如话筒-前放-六个带通滤波器-选择开关-测频-显示,避免谐波等麻烦,相对容易!!

网友C:
呵呵, 吉它弦的振动部份由品与桥的距离决定, 把位按好后, 单弦的振动是正弦波, 高次谐波需要特殊的技巧.
以C大调调弦时, 一般以五弦三品调好多音, 其它的就好办了, 如果听走调, 那说明不适合玩吉它.
注意调弦时要用其它空闲的手指姆轻触其它低位弦(细弦), 避免出谐振产生泛音影响判断.

网友C:
20年不摸吉它了,  十分想念那些日子

网友:
你的计算机配有MIC吧?
一分钱都不用花,网上找个显示声音频率的软件,问题就解决了。
好象有专门的调音软件,但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网友D:
网上有,APGUitar。自己搞难度大,不光是6个频点的问题。

楼主:
主要是因为我是小学期我想动手实践一下,做几个送给一起学吉他的同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具体说下嘛

网友E:
这哪只是硬件的事情,更多的是理论基础和软件的事儿。

网友F:
20年不摸吉它了,  十分想念那些日子
引用 网友C:
那些年,我们常经摸过的吉它:lol

网友G:
吉他,我刚换了把新的,一直都是用电脑调,至于调音器,感觉四楼说的能相对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