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Q4甲烷传感器

楼主(2012-04-29):
小弟目前正在设计一个单片机控制甲烷传感器报警系统,但是不知道如何确定MQ4甲烷传感器输出电压和浓度的关系,在论坛上看了有关类似的提问,说是设计一个门限值。不懂啊。希望了解气体传感器的高手能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找传感器的资料,搞懂输出信号跟检测量之间的关系。

楼主:
这方面的资料我查过了,只有RS/RO和甲烷气体浓度之间的关系。其中RS是在敏感气体的阻值,RO是在空气当中的阻值,比如RS/RO=0.6,但是算不出RS,我是第一次用传感器。不懂的很多。

楼主:
硬件方面接的差不多了,主要是不好分析输出和浓度的关系,

网友B(2012-05-31):
你购的传感器厂家会提供这些参数值,他们会提供技术支持这方面...

网友C:
传感器规格书应该是有相关参数的,实际只要知道敏感气体浓度大时RS是变大还是变小就可以了,也就可以知道RS/RO的比值是>0.6还是<0.6,从而就可以判断是否敏感气体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