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68013的问题

楼主(2012-04-29):
现在想做一个存储设备 功能如下:PC1与PC2通过232串口通讯并将通讯内容记录到此设备后(此时不用USB功能即此设备不通过USB连接到PC3)等把此存储设备写满后,把此设备通过USB查插入PC3后读出数据(此时此设备想当一个U盘) 考虑到68013有2个串口(分别连PC1和PC2) 并可做USB设备所以有意用此芯片来做(GPIF模式),看了手册但不敢肯定这个方案百分百可以,有没有高手以前实现过,确定下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设计方案从原理上来讲是可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 若不用GPIF模式去读写flash的话(就用io模式读写flash)那这个速率最大能到多大?现在对GPIF模式还是有些模糊。原理图就差flash这块了不知应该怎么接线(io模式还是GPIF模式)

网友B:
IO模式是什么意思?

如果FLASH是并行接口,那么并行连接的速度会比GPIF模式来得快。GPIF的设计初衷是通用性,通用的东西不会比直接存取快的。

依我看,你的FLASH读取速度如果要求不高,尽可以用SPI接口的FLASH,这个要简单的多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flash是k9f2g08u0b 是并行方式。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直接用PORT IO模式控制flash完成读写(包括文件系统)完成数据记录后拔下串口,把此设备通过USB口插到电脑上 电脑会识别它是U盘 之后从此设备中读取数据(不也就是从此flash中读数据嘛)  这样的话上传到电脑的数据速度最大能到多少?我看网上有人说最大就200多k 这不可没用USB一样了吗

网友B:
我记得USB1.1芯片读写U盘的速度也就几十K,CH375。USB2.0也高不到哪去,毕竟就是个8位的51内核,还要加上一大块FAT文件系统,能过1M就挺好了。再说了,即使你觉得速度不够,你能怎么着?

我觉得,你这个应用中,速度并不是最先考虑的问题,我倒是担心16KRAM不够,你要计算以下是否需要扩展片外RAM。

网友A:
68013有三种工作模式,一是GPIF,二是SLAVE FIFO,三是PORT IO模式。IO模式也很常用,用法就像是普通的单片机的引脚一样去使用。至于LZ提到的速度,这个我想要和具体的FLASH有关。GPIF就是68013做主机,用状态机形式与控制外部设备,如你的FLASH存储器,这样可以达到较高的速度。IO模式就是用内嵌C51去控制外部设备,速度要慢一些。

楼主:
的确 ram是不够 我已经外扩了一个ram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端口模式实现U盘得代码,这个代码只是简单的实现了文件系统 没有坏块管理、磨损平衡等功能功能 编译后Program Size: data=123.3 xdata=4516 code=6112 code就已经6112了 您说用不用在外扩个rom呀? 我后来又看了一些做U盘得资料 有用PB375这个芯片的 您觉得这个PB375+单片机的方案和68013的方案利弊6# dqyub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现在就是不知道该用GPIF模式 还是IO模式 没用过GPIF模式 没有把握 但此模式速度快一些 IO模式控制flash我的把握大些 但速度慢 现在就想制板的时候把flash的控制引脚通过插针引出来 之后通过飞线或者短接帽去接68013引脚从而选择模式 但还没见在制板的时候把flash的控制引脚引出来的 不知道这样对flash的时序会不会有致命的影响导致读写不了flash

网友A:
关于GPIF模式和IO模式,建议你先去做IO模式,熟悉了之后再去搞GPIF模式,因为GPIF的模式比IO模式要快许多。FLASH也有并行和串行之分,并行占用的引脚较多,串行相反引脚则占用较少,如SPI存储器,如ATMEL公司的AT26系列,都可以供你参考。至于制板,第一版就当是做实验板好了,可以通过飞线或者者跳线之类的东西,这样灵活性大一些。直到所有的技术掌握了之后,最后再画一版,作为正式产品。(电路板这东西,很难一次就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通过飞线把flash的引脚引出不会对flash的读写时序产生致命影响以至于flash读写不成功 是吗?

网友A:
是这个意思。68013因为是单片机的内核,所以IO模式是很慢的;就是自动模式下的GPIF模式,IFCLK最高也只有48M,所以就不用担心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