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4-20mA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12-04-29):
如图所示,有4路来自变送器的4-20mA信号,分别串接4个250R的采样电阻,然后送到单端输入的AD芯片TLC2543的4个输入通道。由于TLC2543是单端输入,所以,我将四个采样电阻下端接到一起,并且接到地上,这个地也是TLC2543的参考负端和供电负端,这样做能行吗?会不会产生相互干扰。请各位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说明:每个电流源回路中,除了250R的电阻外,其他两个是为了模拟负载,随便给的电阻值。

网友A:
这样的电路,AD芯片很容易坏吧!

楼主:
怎么改一下呢?能不能给个方向。

网友B:
我看不行,这4个IN是二进制的权级关系。不能---------。

网友C:
我觉的没问题,但加个跟随更好

你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D:
从原理上讲,可以,注意保护下ADC输入端

网友E(2013-03-19):
最简易的电路,以前这么做过,运行时没问题的。
ADC输入端没有保护容易导致MCU死机。

网友F:
这个电路很容易导致芯片损坏,4~20mA信号在实际应用中,可能是2.5~25mA,有的厂家低于3.5的用于判断断线等,高于20mA,用于表示故障,经常有大于20mA的情况出现,去看看AD的4~20mA的信号产生芯片就知道了,甚至于经常见到由于故障,传感器输出30多mA电流,你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不损坏你的AD,还能有能分辨是故障,还是达到最大值

网友G:
最好加上运放,安全。还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