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漏电怎么办?

楼主(2012-04-29):
最近做了一个USB转串口,接在51单片机上,当下载程序用。发现只要接上USB电源指示灯就微亮,一测单片机上有1.68V的电压。怎么可以解决PL2303漏电的情况啊?
我试过把PL2303与单片机的地分开,但是发现程序下载不了。不分开在一起就漏电,造成把电源断开,但是单片机还在运行,除非把USB线也给拔了。
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用光耦隔离2303和单片机...

网友B:
串口漏电过去的,不过你目标板不上电,也下不了程序吧,所以你研究漏电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电压有3.68V啊?即使把主电源切断了,单片机还是有3.6电压,程序继续执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本太高了,而且还要买高速光耦,不懂的速率达不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但是电压有3.68V啊?即使把主电源切断了,单片机还是有3.6电压,程序继续执行啊!
引用 楼主:

你把主电源切断,串口还继续挂着的目的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道理是我把主电源切断,单片机就不应该在工作了啊,可是现在主电源切不切断,只要USB线连在,都可以工作。这样就不对了啊。

网友B:
那我就确定滴告诉楼主,串口是要漏电过去的,想没有电,把串口或者USB拔掉就是了,你现在研究的这个问题,跟正常使用没有任何关系,是浪费生命,是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C:
那我就确定滴告诉楼主,串口是要漏电过去的,想没有电,把串口或者USB拔掉就是了,你现在研究的这个问题,跟正常使用没有任何关系,是浪费生命,是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
引用 网友B:

咱们俩的观点虽然一致!

楼主,他说的有些严重。我觉得不是什么漏电的问题。可能是电平处理的问题。

慢慢研究……

网友B:
哪里有那么复杂哟,现代CMOS芯片,端口上基本都有ESD二极管,USB转串口芯片,串口TXD一端静态输出是高电平,通过上面的ESD二极管串到目标板的电源系统上为其供电。
三言两句就能解决的问题,哪来这么深层次……

网友B:
还想不通的,去看TI的应用笔记“DESIGN WITH LOG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漏电我可以接受,但是3.6V?太高了吧?这样就影响我单片机工作了啊……难道PL2303有问题,是山寨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漏电我可以接受,但是3.6V?太高了吧?这样就影响我单片机工作了啊……难道PL2303有问题,是山寨的?
引用 楼主:

都给你说了呀,你用任何一种芯片都会有这种漏电的情况,楼主要么去把我上面的应用笔记认真学习一遍,彻底搞懂,要么就直接接受我给你说的好了,没有必要纠结。

另外开个玩笑,你应该给我加点分,应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现象的原因。

网友D:
阿弥托福,施主,NE5532大师已经给你指点好迷津了,是你自己执迷不悟罢了。既然如此,不如试试老衲这一便宜法门,在PL2303的TXD输出上串一个几K的电阻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分都给你!
不懂就想搞懂啊,谢谢NE5532大师!哈哈

网友B:
阿弥托福,施主,NE5532大师已经给你指点好迷津了,是你自己执迷不悟罢了。既然如此,不如试试老衲这一便宜法门,在PL2303的TXD输出上串一个几K的电阻试试吧。 ...
引用 网友D:

要冒风险,信号边缘会变差哈。

网友E:
楼主是想断电复位的同时又保持USB 串口发送数据吧?

网友F:
加个跳线吧

网友G:
串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一切不从需求出发的设计,都是乱整~!

网友H:
用二极管或三极管隔离一下

网友I:
前几天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在单片机电路板的VCC和GND这间加了个放电电阻,把串过来的电压拉低,当然这只能临时用

网友J:
这个和2303没有关系。
2303的TXD输出,高电平的驱动能力挺好的,通过MCU的RXD和VCC上的二极管,给VCC供电了。
如果这个都不考虑,实际系统就会漏洞百出的。

网友K:
他的需求就是复位上电的时候会启动bootload来下载程序....这是stc的需求....如果不能完全断电.就无法实现下载程序....

网友K:
我怀疑是你电路有问题...usb 2303的usb串口我们用过下载程序没有任何问题...你设计的电路有问题.莫非我们经过2次max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