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isp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2-04-29):
我用双龙电子isp编程,目标板用的是mega16a芯片。编程spi只是用做编程没有它用。但是只是你能编程一次。程序好像也是没有运行。第二次编程,就编不了。提示编程失败。请检查电源、编程线、和时钟和fuse设置。请各位高手。给个建议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熔丝位设置错了,
例如没有外部晶振或外部晶振有问题不工作,而设置成使用外部晶振了等。

网友B:
多半误设置成外部时钟了,双龙那个界面要看清楚勾和不勾哪个代表0哈,很容易弄混的。

楼主:
我是用的是4M晶振,fuse设置是外部高速晶振。因为我以前用过mega16L,对照以前的设定都是一样的。编程电缆编程器也跟以前一样。只是我这次用的是mega16A作一个ic卡控制器。
 这次我连接后,校验通过,编程通过。但是程序好像没有运行,就是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我尝试再编程但是就连接不上了。提示编程失败。请检查电源、编程线、和时钟和fuse设置。请再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C:
4M能算高速晶振吗?我一般10M以上的才选高速晶振。

最好先用内部8M晶振,多写几次,看有没有你说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熔丝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性最大。

还有那个debugWire的熔丝也不能勾选,否则它就无法进行普通的SPI编程了。

网友D:
4M 应该不算高速晶振吧

楼主:
关于熔丝中的晶振设置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都是同样的问题。另外我以前做过的板,用的是mega8L,编程器是一个,编程电缆是一个。板子上的编程接口都是一样。老板子就没有问题,新板子就有问题(新板子用的是mega8Au)。真是郁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用高压编程器解决吧

楼主:
个位高手,我在新加坡这边,真是没有人可以请教了,只有在这里向大家求教啦。很怪的第一次编程可以通过,第二次就不行,我做的几块板到要试没有啦。

网友A:
还没弄好啊,不过,你对问题也是简单几句描述,没有详细说,所以只有自己最好解决。我给个我们用的M16的设置吧,M16和M16A都用过,使用的是双龙的USB_ISP,下载程序是V1.7.0.9,你直接用双龙的软件加载该项目文件,然后加载你自己的hex,点下载就是了。注意,该文件我们是使用16MHz晶振的,4M估计也可以行,万一不行你别找我啊,自己衡量一下。

7 KB

楼主:
我把你的项目文件加载了。看了一下熔丝设置都是一样的。尝试的编程还是不行。实际我现在试我以前的老板子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设定到高速外部晶振,设到那个都是可以编程的。我现在的新板子就是不行。

网友A:
或许你的晶振根本就没有起振,用示波器或万用表量一下吧。

楼主:
是的 我也怀疑这点,我现在用表量一下。两端对地是大概都是0.7v多点。两个脚之间电压是毫伏级。这个状态是不是对呢。另外我想把晶振拿掉,在使用内部rc振捣器,这样再编程一下是否可行。请帮忙一下。

网友C:
不用拿掉晶振,熔丝设置时直接选内部晶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