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TMS320C6713)入门之旅(二、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12-04-30):
接着我们上一章(LED灯的点亮)的旅行!上一章我们使用了DSP的GPIO去点亮我们的LED灯,我们为了让人眼能够直接的感受LED的闪烁我们用到了一个延迟函数。但是这样的延迟是让CPU空转,while内部的。当然这样我们不好精确的计算出延迟了多长时间,幸好DSP内部用一个32bit的定时计数器(其实最简单的单片机里面都会有集成的8bit或者16bit定时计数器),我们可以使用它来精确的定时。一般定时计数器有两个功能,一是定时:时钟源一般来源于DSP内部,当然也可以选择来自于外部。二是计数:我们可以利用它的功能来计算外部脉冲在一段时间内到来的次数,所以叫做计数器(记录外部脉冲的次数)。因为内部有一个计数的count,如果用作定时就是先输入一个数字,然后在来了一个时钟之后count自动减一。如果用成计数就是在一个脉冲到来之后count自动加一!
DSP6713内部有两个32bit的定时计数器(timer0和timer1),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先来看看定时器的内部构造:
大家通过这样的原理框图就可以看出哪些bit影响哪些功能,比如CLKSRC bit就是选择时钟源,为“0”选择TINP脚的和INVINP的异或信号作为时钟源,“1”选择的是CPU内部时钟源,为CPU主频的1/4.我们的DSP主频可以达到450MHz,那么我们的定时器使用的时钟就是112.5MHz。GO bit就是使能定时器,让定时器开始计数,也就是定时开始信号。HLD bit就是暂停和继续计数器控制位。我们来看看Timer Control Register (CTL)寄存器的的实际用法

我们这儿使用的是定时功能,所以我们就把红色标记的几个bit置成“1”,我们先分析一下这几个bit的意义。
一、设置CLKSRC bit位为“1”,这样就使用CPU内部的时钟源,CPU的主频的4分频。
二、设置CP bit位为“1”,这样我时钟源的占空比就为50%了。这样就把timer的时钟源选定了!
三、设置PWID bit为“1”这样我们的定时器到时时,产生一个脉冲信号,这个信号的有效电平的时钟长度为两个时钟源周期。如果为“0”那么就是一个时钟源周期。
四、设置GO bit为“0”这样定时器暂时不计数!
看看timer1模块在DSP内部的地址映射

设置控制器CTL *(unsigned int *)0×01980000 &=~(1<<7|1<<6) ;停止定时器,*(unsigned int *)0×01980000 |=1<<9|1<<8|1<<4;设置定时器的运行模式。*(unsigned int *)0×01980004=0x0000ffff;设置定时器周期为0xffff,这个值会在定时器开始时把这个值装入count中,然后在每一个时钟源周期自动将这个值减一。当这个count减成“0”时就在TSTAT位置“1”这样就产生一个timer事件,这个事件可以中断CPU和使能EDMA。最后在打开定时器计数,开始运行。*(unsigned int *)0×01980000 |=1<<6;置GO bit为“1”。我们可以查询一下cnt寄存器的值,这个是实时的定时器的计数值。为“0”的时候就是定时器到时了我们可以用语句:while((*(unsigned int *)0×01980008)!=0);这样CPU也是空循环等待定时器到时!
主要的程序代码为: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0×01980000 &=~(1<<7|1<<6) ;
*(unsigned int *)0×01980000 |=1<<9|1<<8|1<<4;
*(unsigned int *)0×01980004=0x0000ffff;
while(1)
{
while((*(unsigned int *)0×01980008)!=0);
*(unsigned int *)0x01B00008 &=~(1<<13);//点亮LED
while((*(unsigned int *)0×01980008)!=0);
*(unsigned int *)0x01B00008|=1<<13; //熄灭LED
}
}

网友A(2013-04-04):
很好,很基础,非常适合入门,谢谢分享

网友B(2014-02-25):
请问您,C6713的定时器可以直接用作计数器来测量调压后的方波信号吗?

网友C:
楼主应该继续入门之旅

网友B:
我想用c6713的定时器来测一个传感器产生的方波信号的频率,我的想法是将定时器的时钟和方波信号同步,这样来计数,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改控制字,不知道您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继续入门之旅

我想用c6713的定时器来测一个传感器产生的方波信号的频率,我的想法是将定时器的时钟和方波信号同步,这样来计数,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改控制字,不知道您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D:
这些基础知识真的很受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c6713的定时器来测一个传感器产生的方波信号的频率,我的想法是将定时器的时钟和方波信号同步,这 ...

6713不太熟悉   不知道有没有捕获单元  如果有就可以精确测频了
可以用变M/T法
定时器和方波不好同步   能不能把传感器的信号作为计数器的时钟输入呢

网友B:
我看到用两个定时器来测量的,正好c6713有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用作计时器,设定闸门时间,一个用作计数器,当到达设定时间,计时器向CPU发送中断申请,并测量!但是具体怎么去设置硬件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另外,您说的吧外部信号作为计时器时钟输入,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将控制字CLKSRC设为0,定时器就的时钟源就变成了TPIN引脚上的输入之,而c6713上的扩展口有TPIN针脚,应该可以将调制后的信号接入的,这样,应该是满足了您提的条件!其实我之前说的同步就是指计数器以外部输入信号为时钟源,只是我对概念有点混淆,不好意思额!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用两个定时器来测量的,正好c6713有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用作计时器,设定闸门时间,一个用作计数 ...

您好,我现在遇到一些和您之前相似的问题,我也是用的c6713的板子,能不能加您为好友,非常谢谢了,我的QQ:786607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