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分ADC输入端口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2-04-30):
差分ADC模拟输入端口过压保护电路,那位大侠给讲一下,谢谢

网友A:
使用二极管钳位

楼主:
具体如何接啊,
楼上讲解

网友B:
找个电源电路看看吧,过压过流保护的

网友C:
两个二极管并联,方向相反的,接在输入端即可

楼主(2012-06-05):
关键的是有4根线啊,

楼主:
第11,7,8,9,脚都要保护啊

网友D:
用肖特基二极管钳位

网友E(2014-12-14):
过流 过压 保护模块 polyz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