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下图是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的部分电路图。
信号SUM和SUM1,均为电机的三相的检测电压。
请问,
1、箭头1的电容,有什么特定的作用?如果单纯作滤波用,为什么不使用通常的低通滤波器(即,电容接地)?还是一个差分电路?
2、可以具体说说,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吗?

网友A(2012-04-30):
1;差分输入电压当然用差分电容好点,用对地的电容的话就多用一个,考虑运放稳定还要加个
2。这个就是差分放大器输出再低通滤波。

网友B:
下面那个图是给运放提供一个偏置电压,因为供电是单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