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敏电阻与普通电阻分压采样的问题(stc12的ad)

楼主(2012-04-30):
关于光敏电阻与普通电阻分压采样的问题(stc12的ad)
问题:采样处的电压变化很不明显(甚至被测量管脚电压拉高)

什么都不说了直接上电路

网友A:
微小变化用桥式比较好

网友B:
选择上拉电阻很重要,一般上拉电阻等于光敏电阻变化的中间值。

网友C:
1要多点采样,宜用电桥;2注意光敏电阻,是正线性,还是负线性。

网友D:
微小变化用桥式比较好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用桥式比较好?
现在我们产品(测量电池与机壳的绝缘电阻)就是采用的桥式结构,但不知道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结构。

网友E:
这个电路很简单,就是光敏阻值变化导致分压比变化,然后用单片机的AD检测。
一般光敏电阻对光线明暗的阻值变化很敏感的,阻值可从1K-100K等,所以分压变化也是很明显的,可用万用表监测。

** 的AD引脚要置为高阻输入(这个很重要),这样就不会拉高电压了。
然后使用STC的ADC例程,即可得到满意的结果了(可为10位输出或8位输出)。

:)

(140)

网友F(2016-12-09):
光敏电阻阻值变小 分压比增大还是减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