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层!!求助

楼主(2012-04-30):
我用AD6画了张2层板,发现只要我用AD6画的封装,或者库调出来的原件都自带了很多机械层,请问下机械层主要是什么作用的,可以去掉吗。不去掉的话送出去制版是不是就不是两层板了,或者更贵来着~~ 求解:handshake

看图,图里面显示的机械层都分布在机械层1.13.15层里面,有些没法删除,我一删除发现顶层焊盘都没了。

楼主:
这个没人帮下小弟吗~~

网友A:
这个是AD自带封装,都加的机械层那是简易的3D模型,你看3D就可以看出来效果了

我们一般做封装不做3D,当然你在封转库给你自己的封装加上3D也可以看出来简易3D效果

你可以再按L里关掉这个机械层

这个只是视图和设计的效果,和制版没有关系。希望帮到你

楼主:
按L只是把这个层隐藏起来了,其实还是在的。我转换层制造文件时这个层是存在的,虽然还不是很懂,但有帮助,谢谢我亲爱的好友哈~~

网友B:
这个平时画的时候直接隐藏掉、,不用管他,你直管画,不影响的。

网友B:
有些东西你也可以向给你加工板子的厂家商量下,比如是用keepout层作为边框呢,还是用机械层作为边框呢。有的问题可以问问厂家。不同厂家可能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