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时的平行线间距~~

楼主:
3W原则是说,两条平行线间距至少为三倍线宽上,我想问下这个线间距是指两条线之间的边缘间距,还是中心间距。在实际布线如是一组平行线,间距是尽量宽好呢,还是窄压缩空间,以便在两边铺地。
如题,这一组线,我是要不要把间距弄大些!
看在我5.1还在学习的份上各位师傅帮下忙哈~~

网友A(2012-04-30):
1. 3W原则的间距是指平行线的中心间距为线宽的3倍
2.间距尽量宽些好

网友B:
指的是线中心的间距

不过说实话,要看你这是什么线,普通走线没必要考虑这个原则。

如果你这是普通板,保证线间距在8MIL以上就可以了,除非你这是特殊的高频线
,要考虑串扰问题。

网友C:
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D:
看情况的吧

网友E:
要看制板厂的说明文件。

网友F:
高速信号线要遵循3W原则 低速没必要 要是都安3W走 线多了就没办法走通了

网友G:
看什么线。

网友H:
要看什么线,普通高速信号线要遵循3W原则。
如果是有阻抗要求的线,如USB,MIPI的差分线,则要根据阻抗算线宽间距,这个就复杂了,和板材厚度有关。

网友I:
中心间距。
3倍线宽一般是指高速差分对信号,普通的低速信号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