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易读文档下载器”突然不能下载了,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2012-04-30):
我先前都用“易读文档下载器”来下载百度和豆丁网的文档,
但最近不知怎么搞的,往往电脑开机后只能执行一次,
而且把下载网址贴上去后许久都不见下载。
能否请教一下大家要如何解决?

我的系统是 XP SP2 繁体中文版。
易读的版本是正式版1.2.0

谢谢。

网友A:
重新安装下易读试试,不行就换高点的版本

网友:
有些文档,易读器还真下载不了

楼主:
我试过重新安装,请问现在最新版的易读要去哪里抓呢?

网友B:
还有冰点文库也是下载的,你看看那个能不能用

楼主:
这几天的试验结果发现「易读」下载百度的**没有问题,可是下载豆丁的却会当机没有反应,
请问还有其他下载器适合下载豆丁网的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