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flash制板问题

楼主(2012-04-30):
在这个板块发过一个问68013做存储的问题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53.html
现在请教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PCB问题,希望大侠指点:现在我的68013方案(gpif模式还是io模式)没定下来,所以在控制flash的时候flash芯片的控制信号就不确定与68013哪个引脚接了(CTLx还是普通IO)我现在想把flash的控制引脚在板子引出来(插针)之后我再把68013的引脚引出来(插针)控制flash的时候我的选择使用gpif模式还是io模式了,不过不知这样设计可以不可以,会不会对flash的时序产生影响以致不能成功读写flash(主要是没见过把flash引脚引出的 呵呵)若可以的话在布PCB的时候flash的信号线应该注意什么?急

网友A:
找几本20年前的51书,学学并行接口,其难度要比GPIF简单得多。

楼主:
现在就想用这个做做试试 请教大侠了
2# dqyub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