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电压电流的感悟,大家看对不对?

楼主(2012-04-30):
这几天,我对于电压和电流有了一点自己的理解,但不知对不对,现在写出来求大家一起指正啊。。。
我认为电与水有些相似,
1:第一种理解:想说一下例如开始我有一个1000v,2A的电源,相当于此时我的总容量相当于2000的水库,开口处与地平面有着1000的压差,同时还有一小口,这个口子可以以每秒2A的速度向外流。此时,我接一个电阻,100欧姆的话,则是10A,显然这个源做不到,于是流过管子的就是2A,而不是10A,但如果是1000欧姆的话,则是1A。
2:第二种理解:这个2000的水库,接上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的话,相当于为这个电源掘开了一个口子,这是会以10A的速度流出

哪一个正确呢。。。
(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菜鸟!)

楼主:
没人搭理啊。。。

网友A:
1,能量是不可能凭空多出来的。
就好像你有10个苹果,一人一个,有11个人分,总有一人没得
所以就有大功率电源小功率电源之分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支持第一种看法了吧?

网友B:
确实菜的不轻啊
第一,你把电与水作类比,一般不会出错——但是你仍然搞错了:
      电压=水压=水位差   电流=水流=立方/秒
第二,所谓“我有一个1000v,2A的电源”,是指它的“额定值”,不是实际发生的值
      翻译做:一个额定输出1000V/2A电源,在规定条件下可以输出1000V电压和2A电流
             它的说明书也可能另有定义,比如0~1000V可调
第三,输出电流恒等于V/R——请永远不忘记。当V/R大于2A时,电源将不能保证规定指标
第四,略
第五,略
------

网友C:
先学静电学。电与气可以通喻。第二种理解是对的。

楼主:
5楼说的好,哎,学电好几年了,可是碰到这样的问题以后老是有些纠结。

楼主:
推荐本好书吧,做数字电路做了一段时间,其中也有些模拟部分,但是深究起来的话,自己老是犯迷糊

网友D:
其实1000V,2A这个定义本身就没说清楚,如果这个2A是基于保护电路来实现的,供出电流大于2A时,将输出电流限制在很小的值上,直到负载解除;如果是基于理想电压源和内阻的模型构建的,2A描述其电压下降5%时的源出电流,那么电流就完全由外部电阻的值来决定。

当我们犯迷糊的时候,倒过来看一下定义,自己有没有钻牛角尖,就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但是我老是找不出那种能够把电流向想的如鱼得水那种感觉,总是有点磕磕绊绊的,分析电路还勉强可以

楼主:
例如有人说电流其实是一种电磁波而已,当做板子时,你不要把他们这些元器件分析,而是要从电磁波的角度去分析。。。就算是牛人了。。。。我那个汗啊。。

网友E:
学习是有个过程的,不要急,慢慢来。

网友D:
但是我老是找不出那种能够把电流向想的如鱼得水那种感觉,总是有点磕磕绊绊的,分析电路还勉强可以
引用 楼主:

本来就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只是给初学者打比方的时候用一下,照你这样理解,电流跟水流一样,把所有高校里面的电子信息专业合并到流体力学专业去好了…………

楼主:
12楼说的是,可是现在我确实是每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想快速的提高自己。大学快毕业了,在北京实习了半年,才发现自己好菜好菜。。。

网友D:
12楼说的是,可是现在我确实是每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想快速的提高自己。大学快毕业了,在北京实习了半年,才发现自己好菜好菜。。。
引用 楼主:

毕业恐惧症,正常的。实习是好办法,发现什么不会就学什么,不要贪多,会消化不良的。

楼主:
哪有人给我做一下这个评论吗,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前几天听别人在讨论高电压静电触摸后没电死人的事儿,后来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
静电电压虽高,可是它的能量很低,就像一个在很高处的一颗水滴一样,他通过人体时,可瞬间产生很大的电流流过人体,可是后劲不足,能量就是那么大,所以,电压瞬间又开始降低,电流也就降下来。对吗?

网友F:
压力大啊

网友D:
哪有人给我做一下这个评论吗,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前几天听别人在讨论高电压静电触摸后没电死人的事儿,后来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
静电电压虽高,可是它的能量很低,就像一个在很高处的一颗水滴一样,他 ...
引用 楼主:

打死人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你的理解基本正确,高压源一般内阻较大,跟人体电阻分压以后,并不是所有电压都加在人身上的,而且其电流很小,所以打不死人。

楼主:
17楼何意?

楼主:
对18楼膜拜:lol

网友G:
电路分析亚历山大

网友H:
专家好多

网友I:
其实做工程师,前期不必关心物理本质,只要知道规则和模型就可以了,就像玩积木拼图一样

楼主:
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