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体二极管

楼主(2012-04-30):
我想问问大家,在看mosfet datasheet时候,哪些参数是说明mosfet体二极管参数的
怎么区分mosfet体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还是普通硅二极管呢?望神坛高人指点~~~

网友A:
是不是mos管内的二极管?

网友B:
MOSFET内部寄生二极管,普通单向导通特性

网友C:
我想问问大家,在看mosfet datasheet时候,哪些参数是说明mosfet体二极管参数的
怎么区分mosfet体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还是普通硅二极管呢?望神坛高人指点~~~ ...
引用 楼主:

规格书中都会有明确说明

网友D:
搭车问下,这玩意儿是否工艺上就无法消除?另外我想这个应该不会是肖特基二极管,否则这耐压还不头痛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 我还真不知道,哪个参数说明了???

网友E:
是普通二极管的特性,压降大约0.7V,仔细看应该能找到参数描述的。

网友C:
类似这样的参数

网友F(2013-07-04):
这个反并联的二极管主要是起到续流的作用,如果去掉这个二极管,电流还能不能从 mosfet的导电沟道里面流通呢?

网友F:
也就是反向的电流能不能从导电沟道里面流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反并联的二极管主要是起到续流的作用,如果去掉这个二极管,电流还能不能从 mosfet的导电沟道里面流通 ...

1、这个反并联的二极管主要不是起续流作用。
2、这个二极管无法去掉。
3、反向电流可以流过MOS管而不流过此二极管,因为MOS管压降小于此二极管。事实上,开关电源中的同步整流恰恰是利用此特性,以减少整流管压降提高效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这个反并联的二极管主要不是起续流作用。
2、这个二极管无法去掉。
3、反向电流可以流过MOS管而不流过 ...

请问同步整流在boost模式下,起到防止电容对地放电的MOSFET该怎么处理呢?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希望能够解答,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反并联的二极管主要是起到续流的作用,如果去掉这个二极管,电流还能不能从 mosfet的导电沟道里面流通 ...

理解完全错误,这个二极管是制造工艺引起的,没有办法去掉的。所以又叫寄生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同步整流在boost模式下,起到防止电容对地放电的MOSFET该怎么处理呢?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希望能 ...

Boost电路是升压电路,为何要使用同步整流?同步整流只在输出电压很低电流很大时才使用,其它情况同步整流并无优势。

网友J:
引用 网友G:
Boost电路是升压电路,为何要使用同步整流?同步整流只在输出电压很低电流很大时才使用,其它情况同步整 ...

我在做bldc检测反向电动势的时候就是用的同步整流,然后ad直接检测,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Boost电路是升压电路,为何要使用同步整流?同步整流只在输出电压很低电流很大时才使用,其它情况同步整 ...

只是采用boost和同步整流的思想减少二极管带来的损耗而已,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消除寄身二极管引入的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只是采用boost和同步整流的思想减少二极管带来的损耗而已,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消除寄身二极管引入的影 ...

这个,没有图,光有“思想”,不好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有图,光有“思想”,不好说。

有图有真相,就是上面这种结构

网友G:
这已经是两级开关电源电路,前级是Buck,后级是Boost。
你的问题,可能是在Q4上面,怕C1两端电压通过Q4体内二极管放电。

网友G:
把Q4倒过来(源极漏极交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