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d4069构成的脉搏测试的原理图

楼主(2012-04-30):
毕业设计做的脉搏测试,看波形时很多毛刺,求解

楼主:
想了解初级的原理,求解

网友A:
无施密特输入的反相器一般都有小范围内线性放大区,F1-F3、F4、F5-F6三级的总增益不小,估计输出都整形成方波了,不过噪声输出也就很强烈了,建议最后一级整形采用具有施密特输入的逻辑门。

网友B:
F1-F3、F4组成线性放大器,F5-F6组成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C:
蚂蚁说得有道理,F1~F3多级加反馈,它的稳定性值得怀疑。象F4这样的单级是不是更好?

网友D:
F1-F3、F4组成线性放大器,F5-F6组成施密特触发器。
引用 网友B:

顶,不过如楼上所说F1-F3三级线性放大的稳定性不大好, 要在里边插入RC相位补偿电路

网友B:
F1-F3构成的多级线性放大器,只要F1加了反馈电阻就可以的,F2、F3直接串接就可以了。

网友E(2012-11-16):
你好我也是最近在做脉搏测量器,能否交个朋友哈。我的QQ:1203871755

网友E:
这个VDD和VSS之间接什么东西哈

网友F:
VDD和VSS其实就相当于IC1的电源和地,通过DC5V电源过经过100欧电阻和22K电阻分压得到,也就是IC1电源实际电压接近5V

网友E:
嗯,好的谢谢啦

网友G(2014-06-22):
请问版主还有印象吗,本人也要做这个,但是红外哪方面好像没接收到东西。

网友H:
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