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SPRC176的一个问题,一直想不通

楼主(2012-04-30):
在速度计算子函数:void speed_prd_calc() 中有个TimeStamp参数,这个参数应该是从捕获模块Capture传递过来的值。但是在程序里却没有看到初始化与启动Capture模块的语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俺也不太清楚,没玩过。好好看看技术文档,应该能找到问题答案。有很多时候是不仔细造成的,尤其是看DATESHEET.

网友B:
回3楼,在整个程序里,就捕获模块是没有被初始化的,datasheet我已经反反复复看了很多回,应该不致于遗漏。况且,主程序我也是一行一行看下来的,的确是没有捕获模块初始化与启动的语句,我再仔细看一下捕  获模块是否可以由外部事件启动,但无论如何,TimeStamp的值绝对看不出是从捕获单元传递过来的。
不过,我觉得程序里的值传递是有问题的,传错了。程序框图里的标注也不对。不过还得再研究研究。
真是苦恼啊,都看了三天了,眼睛都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