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CS4中查看某段程序的执行时间?

楼主(2012-04-30):
如何在CCS4中查看某段程序的执行时间?

楼主:
望诸位指点迷津!不甚感激啊!!!

网友A:
用Enable-》Clock统计

网友B:
另一个方式是IO口反转,通过示波器截图

网友C:
找到了clock->enable但是进去之后没发设定时间什么的,郁闷哦

网友D: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可麻烦了

网友E(2013-11-09):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clock->enable但是进去之后没发设定时间什么的,郁闷哦

兄台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F(2014-03-30):
ccs4.12找不到clock->enabl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cs4.12找不到clock->enable

我也找不到啊,不过听说可以用定时器定时,如果不嫌麻烦的话

网友F(2014-05-10):
ccs4.12好像没有这种功能,后来下载了5.5版本,和4.12界面基本一样,5.5更方便使用一些

网友H:
在debug界面下,菜单target下有clock的设置

网友I: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啊,查看DSP跑算法需要多长时间怎么看啊,有没有像FPGA MODELSIM仿真似的界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