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项目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关于MSP430的价格

楼主(2012-04-3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低功耗的,因此想用MSP430试试。不过有一点不明确的是MSP430型号的价格到哪查呀?目前就去了淘宝和官网上看过。百度的话到处都是广告,感觉相当烦啊。淘宝上查的价格好像和官网给的美元报价差距十分大,不知道该信哪个,也不知道哪些型号货源充足。而且听说有些型号的MSP430是买不到的。
我的这个项目要求也不高,就是8K以上的falsh,256以上的RAM,再带个SPI接口就行。
求教大神有哪些价格又低(最好10元以内),供货又充足的型号呢?请懂行的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量大的话直接找代理商,比如合众达,艾睿等
如果少的话,可以去易络蒙

网友B:
小批量的放就淘宝上买就可以了。淘宝上有很多的卖家的价格都很公道。我的芯片都是从淘宝上买的。第一次少买几片试试效果,如果没问题就可以长期合作了。

网友C:
直接找代理商 不管是样品 小批量还是大批量 他们都有办法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为啥不招代理商,却相信淘宝的价格?TI网站上的只是参考报价,一般批量的话会比那个便宜些,当然和批量大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