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8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4-30):
LIST P=16F688, R=DEC    ; Include file, change directory if needed
    INCLUDE "P16F688.INC"
     __CONFIG  _CP_OFF&_CPD_OFF&_PWRTE_ON&_WDT_OFF&_INTRC_OSC_NOCLKOUT;

W_TMP EQU 20H
FSR_TMP EQU 21H
STATUS_TMP EQU 22H
PCLATH_TMP EQU 23H
TIMEH EQU 24H
TIMEM EQU 25H
TIMEL EQU 26H
RECEIVE EQU 27H
MODE EQU 28H

     ORG 0X000
     GOTO MAIN
MAIN
    CALL PORT_INIT
    CALL INTER_INIT
    CALL USART_INIT
    MOVLW 'A'
    MOVWF TXREG
    BCF PIR1,TXIF
    CALL DELAY_TX
    CALL DELAY
    BTFSS MODE,1
    GOTO LOOP
    MOVLW 'B'
    MOVWF TXREG
    BCF PIR1,TXIF
    BCF MODE,1
LOOP
    GOTO MAIN

USART_INIT
    BANKSEL SPBRG
    MOVLW    19H        ;Set braud rate 9600bps
    MOVWF    SPBRG
    MOVLW    B'00100100'    ;Serial port enabled,BRGH SET 1
    MOVWF    TXSTA
    MOVLW    B'10010000'    ;Serial port enabled,SPEN,CREN SET 1
    MOVWF    RCSTA
    BANKSEL PORTA
    RETURN

DELAY_TX                ;320 Us
    MOVLW     40H
    MOVWF    TIMEH
LOOP0
    NOP
    NOP
    DECFSZ    TIMEH,1
    GOTO    LOOP0
    RETURN

INTER_INIT
    BANKSEL INTCON
    BSF INTCON,PEIE
    BSF INTCON,GIE
    BANKSEL PORTA
    BANKSEL PIE1
    BSF PIE1,RCIE
    RETURN

INSV7
    BANKSEL INTCON
    BCF INTCON,GIE
    MOVWF     W_TMP         ;Copy W to TEMP register
    SWAPF     STATUS,W     ;Swap status to be saved into W
    CLRF     STATUS         ;bank 0, regardless of current bank, Clears IRP,RP1,RP0
    MOVWF     STATUS_TMP     ;Save status to bank zero STATUS_TEMP register
    MOVF     PCLATH,W     ;Only required if using pages 1, 2 and/or 3
    MOVWF     PCLATH_TMP     ;Save PCLATH into W
    CLRF     PCLATH         ;Page zero, regardless of current page
    BCF     STATUS,IRP     ;Return to Bank 0
    MOVF     FSR,W         ;Copy FSR to W
    MOVWF     FSR_TMP     ;Copy FSR from W to FSR_TEMP
    NOP
    CALL DELAY
    CALL DELAY
    BANKSEL PIR1
    BTFSS PIR1,RCIF
    GOTO POP
    MOVF RCREG,W
    MOVWF RECEIVE
    BCF PIR1,RCIF
    BSF MODE,1
    nop
POP
    NOP
    MOVF FSR_TMP,W
    MOVWF FSR
    MOVF PCLATH_TMP,W
    MOVWF PCLATH
    MOVF STATUS_TMP,W
    MOVWF STATUS
    MOVF W_TMP,W
    BANKSEL INTCON
    BSF INTCON,GIE
    RETFIE

PORT_INIT
    MOVLW 00H
    MOVWF MODE
    BANKSEL TRISA
    MOVLW 00H
    MOVWF TRISA
    MOVLW 2FH
    MOVWF TRISC
    BANKSEL PORTA            ;不亮
    MOVLW 0FFH
    MOVWF PORTA
    NOP
    RETURN

DELAY
    MOVLW 13h
    MOVWF TIMEH
    MOVLW 0FFH
LOP1
    MOVWF TIMEM
LOP2
    MOVWF TIMEL
LOP3
    DECFSZ TIMEL,1
    GOTO LOP3
    DECFSZ TIMEM,1
    GOTO LOP2
    DECFSZ TIMEH,1
    GOTO LOP1
    NOP
    BANKSEL PORTA
    RETURN

    END
    用上位机调试,单片机可以给上位机发送字符‘A’,但是上位机给单片机发送任何数据,单片机都不返回,调试了两天了,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论坛上一般讨论方法,不讨论代码,特别是没有注释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