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滤波

楼主(2012-04-30):
这个电路第一级放大100倍 , 第二级为滤波电路放大增益为10倍 , 第三级放大100倍,理论上电路的中心频率应该是100dB,但我这电路只有85dB,是不是阻抗不匹配导致的,如果不是,是什么原因呢???我前面用过5级放大每级放大10倍,中心频率正好在100dB,当5级放大仿真可以,但实际中会导致自激,所以只能选择3级放大,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哪位大哥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谢谢!:dizzy:

网友A:
注意第一、三级增益带宽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三级都是放大100倍,带宽是10K,那GBW不就应该大于1M吗?我选的ICL7650的GBW是2M,3554AM的GBW大于100M,应该符合要求吧?求指点!

楼主:
顶一下  为何没人指点呢???

网友B:
楼主确定中间的滤波器中心频率增益为10??
我单独仿真中间滤波器显示为1(20dB)。
补充:
"我单独仿真中间滤波器显示为1(20dB)。"
计算错误,20dB是10倍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怪我没说清楚,那是10倍,20dB=20lg10,

楼主:
顶一下  咋就没人回答呢~

网友C:
楼主第一级3DB带宽在2M/101=20K,输入信号100K相移>45度了,得改运放了。
第二级带通增益延年-10,Q值10,
楼主问题是什么,

楼主:
楼主第一级3DB带宽在2M/101=20K,输入信号100K相移>45度了,得改运放了。
引用 网友C:

大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何这样算?我是模电菜鸟,莫怪~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一三级都是放大100倍,带宽是10K,那GBW不就应该大于1M吗?我选的ICL7650的GBW是2M,3554AM的GBW大于100M,应该符合要求吧?求指点!
引用 楼主:

:L  带宽是指你的最高工作频率, 而不是指滤波器带宽.

按你刚才提供的信息, 问题主要是在第一级了

网友D:
国内的模拟论坛怎么都这样冷清啊,有没有比较火爆些的?

网友E:
老鸟们,波特图在努力学习中。。。大学还没毕业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应该是ICL7650增益带宽积不够,换个增益带宽积大点的运放即可。pspice仿真,三个运放都选3554a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级放大100倍,-3dB通频带是10K,那GBW有1M不就够了吗?我这ICL7650达到2M了,我第一级还有两个要求,温漂要小于1uV/摄氏度,输入阻抗大于10^6欧姆,这样我真的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运放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您的意思,我的GBW应该大于最高工作频率100K乘以放大倍数100,也就是我的GBW要求大于10M???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F:
这个滤波器幅-频特性图太差了,没有实用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菜鸟没经验,请大哥们指教啊~

网友B:
“我的GBW应该大于最高工作频率100K乘以放大倍数100,也就是我的GBW要求大于10M”
仅从带宽上考虑是这样的,带宽要从这个电路上来考虑,而不是只考虑某一级。

“这样我真的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运放唉”
去各半导体公司网站(如TI、ADI等)上找,都有筛选表格的很方便;要不行直接给打电话咨询。。。

网友B: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菜鸟没经验,请大哥们指教啊"
一个电路好不好,要看具体应用环境、参数指标,能满足要求即可;虽说这个滤波器衰减不那么迅速,但如果能满足你的应用要求,也是合适的。

网友G:
带宽大的运放多的是!

网友C:
楼主实际的放大倍数是第一级101/5.1=20,而不是101倍;
                    第二级-10倍;
                    第三级91倍,不是101倍;
总的增益是26+20+39=85DB,而不是100DB;
上面说的第一级运放带宽不足导致相位与增益改变很大,
输入正弦输出差不多是余弦,增益也不101倍,而是20倍;
要想将100K放大101倍其带宽至少为100K*101*10=100M,不是10M,
如果要求误差小的话得200M;

楼主:
楼主实际的放大倍数是第一级101/5.1=20,而不是101倍;
                    第三级91倍,不是101倍;
要想将100K放大101倍其带宽至少为100K*101*10=100M,不是10M,
引用 网友C:

大哥这两级放大倍数是如何算的呢?为何第一级要除以5.1,第三级为何是91???还有这100K*101*10是怎么回事?增益带宽积不是用增益101乘以带宽100K吗?麻烦大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不知道大哥是否认同26楼的说法呢?如果认同的话,能不能给我说说26楼如何计算的?为何第一级要除以5.1,第三级为何是91???还有这100K*101*10是怎么回事?增益带宽积不是用增益101乘以带宽100K吗?

网友C:
第一,三级与实际有差别是因为运放的GBP的影响,
特别是第一级的影响最大,不但影响增益,而且相位改变很大,只要用个100M上的运放就行。
不乘10是-3DB的带宽,此时增益会下降0.707,所以至少要乘10倍
第一级是101/SQRT{1+[100K/(2M/101)]^2}=20;
第三级是将上面2M改为100M为101/1.1=91

楼主:
第一,三级与实际有差别是因为运放的GBP的影响,
101/SQRT{1+[100K/(2M/101)]^2}=20;
引用 网友C:

同相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是用G=1+Rf/R计算吗?大哥的公式是从那本书来的呢?能不能推荐给我看看!真诚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H:
楼主实际的放大倍数是第一级101/5.1=20,而不是101倍;
                    第二级-10倍;
                    第三级91倍,不是101倍;
总的增益是26+20+39=85DB,而不是100DB;
上面说的第一级运放带宽不足导致 ...
引用 网友C:

5.1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I:
幸亏是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大哥不要欲言又止啊,说说我这电路都由哪些不符实际的设计,该如何做才能符合实际要求?真诚向您请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公式是输入频率远小于-3DB频率时的公式。如果超过这个条件的话是不准确的。
更正一下;按上面的方法计算第三级的增益有误差应该是约为101/1.01=1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