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可以降频使用吗?

楼主(2012-04-30):
DSP可以降频使用吗?

楼主:
自己感觉好像是降频容易超频很难

网友A:
肯定可以啊!

网友B:
倍频和分频都是可以通过寄存器来设置的,自己阅读pdf看看

网友C:
想买定频的CPU,难呀

网友D:
呵呵,超频不让,降频再不让,还活不活了!

网友E:
历史上的那么多CPU中,好象只有6502一类的CPU是不能降频降太多的,其它的CPU都可以降到接近直流的程度下正常工作。

网友F:
有些DSP的某些模块的频率之比是固定的,不能改变

网友G:
可以,DSP的主频均有一定的工作范围,因此DSP均可以降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