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4-30):
如附件图所示,U3和U7使用的运放都是MCP6024st,放大的都是10Hz以下的低频信号
图中VCC1为4.2V,U3的+INC输入是2.1V,理论上OUTC输出应该也是2.1V,但是已试制的10块电路板中只有少数几块输出正常 ,有的输出在2.6V,有的输出为1.8V
另外有几块电路板上U7的OUTB输出始终饱和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是否是运放损坏,如果是运放问题,20块运放有18块不正常,是否比例太高了

网友A:
楼主电路也忒不容易看了
如果仅仅是跟随电路下OUTC输出就不正常的话那就是运放坏掉了!

网友B:
看不懂这么多连接,好多点点,思路都放到看点点去了

不行就用笔画以下,这种图看起来费劲

楼主:
我把电路简化为示意图,如图,使用的运放是MCP6024st
图中VCC为4.2V,Vr是2.1V,理论上V2out输出应该也是2.1V,但是已试制的10块电路板中只有少数几块输出正常 ,有的输出在2.6V,有的输出为1.8V
另外有几块电路板上V1out输出始终饱和
是否是运放损坏,如果是运放问题,试过的20块运放有18块不正常,是否比例太高了
请各位大牛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C:
用示波器量的?你输入的1.1u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可能是输入信号的噪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