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2-04-30):
(无正文)

网友A:
不懂你问的是啥意思,得把问题说清楚吧。。。

网友B:
电阻标号重了吧
或者电阻的另外一个脚 原理图中连线没连好

网友C:
电阻管脚号码没对上吧?比方说封装用的是1,2,原理图用的是0,1,正好只有1连上了。

你要看导入网表时提示是什么错误

楼主:
电阻标号全部是最后自动重命名,电阻用的是系统自带的库,应该不存在电阻封装错误,用的软件是altiumdesigner 6.9,原理图看过了,没有连错,有一个dip16封装的元件用的是dip8,此元件是在一个光盘上拿来的,可能是此期间出现的错误。
谢谢

网友D(2012-12-02):
原理图没画好,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