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的用eeprom来实现检验上电次数实现不了功能

楼主(2012-04-30):
我做的这个程序是想实现断电后上电,数码管加一,,利用了eeprom的掉电数据不丢失的性能,利用结构体定义一个标志位,每次上电检测这个标志位,如果和定义的标志位相同,就加一,如果不相同,就把定义的标志位赋给结构体中得那个标志位,然后数码管显示为一。。不胜感激!!!具体程序如下(多文件程序
#include "main.h"
#include "eeprom.h"
void iic_start()
{
  SDA=1;
  _nop_();
  SCL=1;
  nops();
  SDA=0;
  nops();
  SCL=0;
}
void iic_stop()
{
  SDA=0;
  _nop_();
  SCL=0;
  nops();
  SCL=1;
  nops();
  SDA=1;
}
void iic_write_byte(uint8 dat)
{
   uint8 i=0;
   for(i=0;i<8;i++)
   {
      if(dat&0x80==0)
          {
             SDA=0;
          }
          else
          {
             SDA=1;
          }
          SCL=1;
          dat<<=1;
          nops();
          SCL=0;

   }
}
uint8 iic_read_byte()
{
    uint8 dat,i=0;
        for(i=0;i<8;i++)
        {
           SCL=1;
           nops();
           dat<<=1;
           if(SDA)
           {
             dat|=0x01;
           }
           SCL=0;
           nops();
        }
        return dat;
}
void iic_ack(bit ck)
{
  if(ck)
  {
     SDA=0;
  }
  else
  {
    SDA=1;
  }
  SCL=1;
  nops();
  SCL=0;
  nops();
}
bit waitack()
{
   SDA=1;
   nops();
   SCL=1;
   if(SDA)
   {
     SCL=0;
         iic_stop();
         return 1;
   }
   else
   {
     SCL=0;
         return 0;

   }
}
bit iic_write(uint8 addr,uint8 dat)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0xa0);
  if(waitack()==1)
  {
    return 1;
  }
    iic_write_byte(addr);
  if(waitack()==1)
  {
    return 1;
  }
    iic_write_byte(dat);
  if(waitack()==1)
  {
    return 1;
  }
  iic_stop();
  return 0;
}
bit iic_read(uint8 addr,uint8*dat)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0xa0);
  if(waitack()==1)
  {
    return 1;
  }
  iic_write_byte(addr);
  if(waitack()==1)
  {
    return 1;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0xa1);
  if(waitack()==1)
  {
    return 1;
  }
  *dat=iic_read_byte();
  iic_ack(0);
  iic_stop();
  return 0;
}
bit iic_write_buf(uint8 *buf,uint8 addr,uint8 len)
{
  while(len--)
  {
     if(iic_write(addr++,*buf++))
         {
           return 1;
         }
  }
  return 0;
}
bit iic_read_buf(uint8 *buf,uint8 addr,uint8 len)
{
  while(len--)
  {
     if(iic_read(addr++,buf++))
         {
           return 1;
         }
  }
return 0;
}//这是eeprom.c

#include "main.h"
#include "eeprom.h"
code uint8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code uint8 b[]={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int8 c[10];
uint8 i=0;
POWER_UP Power_up;
void delay(uint8 n)
{
  while(n--);
}

void main()
{
          while(1)
    {
    iic_read_buf((uint8*)&Power_up,0x00,sizeof(POWER_UP));
        if(Power_up.flag!=P0WER_UP_MARK)
        {
           Power_up.flag=P0WER_UP_MARK;
           Power_up.times=1;
        }
        else
        {
           Power_up.times++;
        }
        iic_write_buf((uint8*)&Power_up,0x00,sizeof(POWER_UP));
        c[0]=a[Power_up.times%10];
        c[1]=a[Power_up.times/10%10];
        c[2]=a[Power_up.times/100%10];
        c[3]=a[Power_up.times/1000%10];
        c[4]=a[Power_up.times/10000%10];
        c[5]=a[Power_up.times/100000%10];
        c[6]=a[Power_up.times/1000000%10];
        c[7]=a[Power_up.times/10000000%10];
        for(i=0;i<8;i++)
        {
          P0=c[i];
          P1=b[i];
          delay(150);
        }
        }
}//这是main.c
#ifndef _MAIN_H_
#define _MAIN_H_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sbit SDA=P2^1;
sbit SCL=P2^0;
typedef struct{
uint32 times;
uint8   flag;
}POWER_UP;
#define P0WER_UP_MARK 0xAB
#endif//这是main.h
#ifndef _EEPROM_H_
#define _EEPROM_H_
#define nops() do{_nop_();_nop_();_nop_();_nop_();}while(0)
bit iic_write_buf(uint8*buf,uint8 addr,uint8 len);
bit iic_read_buf(uint8*buf,uint8 addr,uint8 len);
#endif//这是eeprom.h

楼主:
说明一下了,我的是用共阴数码管,P0是段选,P1负责8个数码管的亮灭,SDA是P2^1,SCL是P2^0;

网友A:
IIC的读写函数都验证过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3# ningling_21 是的,,我这个程序是根据别人已经做好的程序修改的,我只是修改了一下main.c函数,其他的都没变,,由于别人的板子和我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只是在于数码管,所以我把数码管的部分修改了一下,还有SDA, SCL,,也是看到电路图引脚定义的,,,我感觉应该是写入eeprom有问题了,可是检查了好几遍,还是没发现问题在哪,,昨晚曾怀疑过是不是24c02坏了,不过运行了一下我买的板子的例程,能正常工作,所以程序出问题了,多谢您了

网友B:
楼主的关键是如何尽快得知“掉电”,并且赶在电源电压下降之前把E2给写好,软件是浮云,硬件才是关键,这个东西不是软件对了就能做的。

楼主:
6# NE5532 “如何尽快得知“掉电”,并且赶在电源电压下降之前把E2给写好”,这句话我倒是原来并没有注意到。那到底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24c02不都是相同的吗?只要把SDA,SCL定义对了不就行了吗?和硬件有哪方面的联系?多谢了!希望能有进一步解释

网友C:
直接每次开机EEPROM的数值加一不行吗?不少开发板的标准例程都有。

网友B:
任何芯片都要有电源才能工作吧,掉电和上电期间电源电压不稳定,E2读写都容易出错。8楼上电写的思路倒是很好,楼主可以参考。
再告诉楼主,不要以为软件对了就OK了,硬件才是天。

网友D:
顶8楼,简单实用!

楼主:
8# autopccopy 我的这个程序就是开机的时候实现加一,,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开机都是从零开始了,这个我的板子里面例程没有,是根据别的开发板的程序写的,那我再看看Iic读写--

楼主:
9# NE5532 恩,,我做程序那个思路我8楼的一样,我再看看代码,,实在不行我就换个板子试一试看行不行

楼主:
9# NE5532 恩,硬件才是天,,看来我再单片机学习的路上过于偏“软“以为只要能看得懂单片机电路图就行了,会看着电路图定义一些管教就行了,以后多注意硬件!!!

楼主:
13# q1074926748 那如果是硬件的问题,怎么解决呢,难道在实际工作中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放弃了吗。或者换板子,那不是很浪费,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求教!!

网友B:
13# q1074926748 那如果是硬件的问题,怎么解决呢,难道在实际工作中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放弃了吗。或者换板子,那不是很浪费,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求教!! ...
引用 楼主:

硬件和软件都是根据需求来进行设计的,你的认识反了。你现在是“因为是学生”,所以“将就”手里有的东西做着玩,跟搞设计是两码事。

楼主:
仍然希望这方面问题的大侠发言。顶起来

网友:
开机加延时没有?开机延时,读一下,再加一保存,然后结束,应该就可以了,开机要加延时,1ms

楼主:
18# 234641497 开机加延时?为啥????是为了等待电源稳定吗?还是等待什么???

网友E:
我觉得楼主缺乏查找问题的经验。
就你这个例子来说:IIC的读写函数验证了吗?数码管显示验证了吗?就算IIC读写函数没问题,数据在送到显示之前会不会中间被改变了呢?另外,编程思路是否正确呢?为什么要判断标志位呢?上电一次就加一不就完事了?

楼主:
20# cjseng 恩,读写函数,数码管都验证过了,多谢你的建议,我会争取在发表新帖子之前再仔细的对每个环节进行梳理。谢谢

楼主:
恩,感谢一下18楼对我思路的开阔,确实是,要加上一个延时函数,,在 i2c_writebyte(uint8 addr, uint8 dat)中最后要加上一个delay函数就行了,再次感谢1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