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里有没有堆栈,保护现场之说?

楼主(2012-04-30):
C51 里有没有堆栈,保护现场之说?

还有,模块化编程的时候,模块化编程的时候,数组为什么不能在两个不同的C文件里面调用

网友A:
据说C语言编译时可以生成列表文件,还可以在线反汇编,你自己弄一下,比别人告诉你的强百倍。

网友B:

还有,模块化编程的时候,模块化编程的时候,数组为什么不能在两个不同的C文件里面调用
引用 楼主:

数组不能在两个C文件里调用,是因为你没有把数组声明为全局数组...

网友C:

当然有堆栈, 这堆栈不是编译器控制的, 而是单片机内核控制的.
保护现场通常是在中断服务中, 也是必须的, 这个任务由编译器负责(汇编语言则由程序员完成)

网友D:
单片机肯定有堆栈的!楼主去看看寄存器,我以前学的,忘记了,还有当中断来时都会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的~!

网友E:
用C写的话都是靠编译器

网友F:
。。有的,自己做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