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s、iar的问题

楼主(2012-04-30):
想把ads下的代码移植到iar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还有导致ads和iar运行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网友A:
没有用过iar,不过据我所知,iar并不是用的armcc,而是自己的编译器,所以出现差异是肯定的,每种编译器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问题,所以编译器差异会导致不可预知的问题。
还有就是在不同的ide之间切换需要不同的项目文件以及配置文件,这些还是比较烦的,即使是从ads切换到rvds都已经够让人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