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我画了一个电路 图其中一个二极管的封装我设为diode-0.4,但是在进入PCB编辑中我导入这个文件的网络表时,总是提示这个二极管的封装出错,但是PCB中的元件库也有这个diode-0.4,为什么总是出错啊,?

楼主(2012-04-30):
我用的是WIN7系统,经常出错,PROTEL系统不能关掉,只好重起电脑

网友A:
你也不说是什么错误,考大家眼睛啊?

你检查下你的封装和元件图形的管脚号码能不能对上,二极管有的是1,2脚,有的是A,K脚,这个一定要对上

楼主:
出现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提示元器件的封装不对,第二,就是提示某个元器件的节点找不到,就象上面寻个二极管一样,不是封装蒜不对就是在PCB中导入网络表时出错,什么节点找不到,真是画图不顺利啊。

网友B:
LZ的屏幕怎么回事儿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管脚号,也就是你封装上放的PIN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