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了,有个疑问,召唤好友forgot~~

楼主(2012-04-30):
画的两层板比较复杂,带ARM和FPGA的,以15mil线间距覆铜,而我布线时最小线间距是7mil,出现了很多一组组平行线 线与线之间没法覆铜,也就是平行线的两个线之间没法用地包住。是一大片,这样的板子可以不。
如果我板子空间足够大,那我加大平行线间距离,理论上是不是可以做到覆铜后每跟线都被地包围。

网友A:
15mil线间距覆铜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些平行线之间不要覆铜,一般的在覆铜前会把“去除死铜”给勾上,也就是孤岛形式的铜不要覆。
你这些平行线之间即使覆上铜了也很难使铜和GND网络连接造成死铜,也就是浮铜。你这里的线之间不用覆铜即可。

但是,有的特殊的高频信号线,需要对其做特殊的屏蔽,要手动包地,也就是对平行线中单独的某根或几根进行单独包地,这里面涉及到很多EMI知识,如果做的不是很好的话,不要去单独包地,有时会弄得适得其反,造成干扰。

网友B:
看了下你这个板子,走线还行,覆铜的有个地方你没弄好,就是焊盘的十字连接

你的GND焊盘十字连接太小了,看你底层覆铜那个10号GND大焊盘,十字连接明显有点小了,需要在规则中处理下,如果是个别的,可以手动用线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覆铜的时候在规则设置里把 线与焊盘间距设成15mil,覆铜完再改回布线时的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又学到了一招,我这十字连接还真没设置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又学到了一招,我这十字连接还真没设置过~~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十字确实太细了。到时候做出来肯定会很不成比例的。可以加粗。

网友B:
你这是很远古很不正规的铺铜间距设置方法,是99里常用的方法,很多工程师用了很多年都是这样弄

在AD的铺铜规则设置不用这样改来改去的

给你个文档,你看看,其中第一个就是覆铜间距设置

5# seavend0603

网友D:
芯片的滤波电容,你的接法不对,应该是先到电容,再打过孔到电源,我看你的做法是直接在芯片上就打孔到电源了,这样电容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