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LED

楼主(2012-04-30):
制作电路很简单,将一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焊到电路板上就可以了。
程序流程也很简单,就是使P1.0脚的电平反复地由高变低,由低变高,也就是反复地给PI.0置0和置1.
控制LED闪烁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
//宏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引脚定义
////////////////
sbit LED = P1^0;      //LED灯
////////////////
//函数定义
////////////////
void delay(uint time);
/////////////////主函数///////////////////
void main()
{
P1=0xFF;
delay(10000);   //延时
LED = 1;    //关闭LED灯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TH0 = 0x15;   //给定时器0赋初值
TL0 = 0xA0;
TR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while(1)
{
  TF0=0;    //清中断标志
  If (TF0)   //如果定时器产生中断,则进入中断处理程序
  {
   LED = !LED; //改变LED灯状态
  }
}
}
///////////子函数////////////
//函数功能:延时
//输入参数:time
//返回参数:无
///////////////////////////
void delay(uint time)
{
for(;time>0;time--);
}

如果有真实的仿真器,我们可以将仿真器的仿真头插入实验电路板,然后单击单步运行,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程序的运行情况,如果各个步骤都正确,我们可以选择全速运行,这时候的结果和我们真实运行是一样的。
烧录程序。如果仿真运行正确,我们可以将生成的HEX文件用烧录器写入单片机中了。给单片机烧录完程序后,将单片机插入插座,然后接入电源,这时我们就可以看见发光二极管不停地闪烁了。

网友A:
这个是学习教程?:o

网友B:
If (TF0)   //如果定时器产生中断,则进入中断处理程序

如果进入了中断程序,TF0自动被清零,这条语句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TF0定时器产生中断的话,会自动置0,这条语句没什么意义了吧?还有,中断程序的赋值清零怎么没写呢?也没有延时函数,那么led是不是不会闪烁了呢?  新人一个,说的不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