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的原理与应用

楼主(2012-04-30):
目前低压线性稳压芯片比较流行,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 v转3.3V,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只有1.7V,显然是不能满足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才有了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生产LDO芯片的公司很多,目前各大芯片厂商都推出了各自系列的LDO产品。LDO是新一代的集成电路稳压器,它与三端稳压器的不同在于,LDO是一个自身功耗很低的微型片上系统。LDO按其静态电流来分,可分为OmniPowerTM/MicroPowerTM/NanPowerTM三种产品。OmniPowerTMLDO的静态电流在100mA-1mA,MicroPowerTMLDO的静态电流在10mA-100mA,NanPowerTMlLDO的静态电流小于10mA,通常只有1mA.OmniPowerTMLDO是一种静态电流稍大,但其性能优于三端稳压器的新型线性稳压器,它具有极低的自有噪声和较高的电源纹抑制,具有快捷的使能控制功能,给它一个高或低的电平可使它进入工作状态或睡眠状态,具有最好的性能/功率比,适用于在需要低噪声的手机电源中使用。.OmniPowerTMLDO是一种毫功耗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具有极低的静态电流,稳压十分精确,适用于需要节电的便携电子,电器产品。

网友A:
LDO是新一代的集成电路稳压器,它与三端稳压器最大的不同点在于,LDO是一个自耗很低的微型片上系统。很不错。

网友B:
低电压降压型稳压和转换可运用多种方法来实现
由LDO稳压器实现高效率

网友C:
效率是王道

网友C:
多了解些没坏处呢

网友D:
稍微了解一下,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