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侃单片机版 的小问题

楼主(2012-05-01):
侃单片机板块中网友贴出程序代码时

为什么代码中夹着几个或一些 “偷笑的表情” ?

网友A:
贴出程序代码时,请使用代码插入功能。

如下图所示:

如直接粘贴,由于程序代码中的特殊编码,和论坛的某些代码如 “偷笑的表情”相同,会引起LZ所言之情形。

网友B:
贴出程序代码时,请使用代码插入功能。

如下图所示:

如直接粘贴,由于程序代码中的特殊编码,和论坛的某些代码如 “偷笑的表情”相同,会引起LZ所言之情形。 ...
引用 网友A:

LS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