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2-05-01):
线性光耦?

网友A:
这图要我想到了烟笼寒水月笼沙;P

网友B:
t叔直接给图了   vw

网友C:
感觉是双光耦管

网友D:
是光耦啊,光电隔离的

网友E:
驱动光耦。

网友F:
光电耦合管,属于个例元件!

网友G:
应该是个光耦

网友H:
雙光耦。。。。3l威武

网友I:
应该是高速光电隔离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