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高精度的人体秤传感器

楼主(2012-05-01):
求推荐一个高精度的人体秤传感器...........
真心是急呀

网友A:
测量人的总量用压力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对人体秤的传感器没有太多了解。当年到是在衡器上推过Silabs的单片机。。。

网友C:
需要有多高精度的?我有个分辨到2g的。

网友D:
求助 求荐的人真多   需要高手啊

网友E(2012-06-10):
人体秤传感器,精度需要多少的?最高分辨率到多少?

网友F:
一般的压力传感器就够了,你考虑下AD啊,不会你要找电磁力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吧1

网友G:
人体秤那种,别指望高精度,除非结构另外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