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并联负反馈电路请帮助分析

楼主(2012-05-01):
如图,这个电路中的反馈类型为电流并联负反馈,这个倒是理解了。
但是书上说负反馈电流:
   If=Re2*Io/(Re2+Rf)
IF的方向就是图上标的方向吗,我觉的RF上真实的电流方向和图上标的相反,或有信号时RF上就没有电流.  这个电路应该是有静态工作点的,如果有的话,如果有信号时,放大信号不失真的话,在信号为正的波形过程中IF的实际方向就不一定是图上的方向

网友A:
深度负反馈时,对于交流分析:
输入端“虚短、虚断”,即Q1基极电流为零;Q1发射极接地,则Q1基极电势为零。
交流等效电路中有相当于Rf与Re2并联的形式,电流方向就明了了。

网友B:
你画一个交流图就清楚了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可以根据瞬时极性法来判断方向,输入为正,则可以判断出来Q2的E极瞬时极性为-,方向确实如图标识,至于公式,楼主可以参考2楼的回答。

网友D:
我觉得你那样分析的话估计很多反馈电路都扯不清楚啦,分析动态信号时静态信号全部为0,动态时If只能是那样的方向,如果方向真的不是那个方向,那就不是负反馈啊,那是正反馈!

网友E:
你管它是怎么流的,自己随便规定一个方向,算出的正负来判断

网友F:
4楼正解。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是有静态工作点的,如果有的话,如果有信号时,放大信号不失真的话,在信号为正的波形过程中IF的实际方向就不一定是图上的方向

网友C:
楼主要明白,反馈电流是由于反馈的作用而产生的电流,跟实际的方向不一定一致的,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你前进的速度是10,反馈的效果是-2,最终效果是8,则实际方向和反馈方向就是相反的!

网友G:
8楼,
图中关于反馈电流的标注并无甚不妥,只是个人对于模电认识不足。
先教你一招:学习中,必须先设定它是对的!然后从自身去寻求理解和认识。

楼主:
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当RF=RE1=RE2=RS时Q1与Q2的放大倍数都是100时,在静态时RE1上的电压是RF上的电压的将进9000倍。RE2上的电压是RF上的电压的100倍,动态时电路会自动保持IF=IS

网友H:
你管他是嘛电路,对交流也没啥方向,只要知道RF给Q1提供的偏置直流电流电路,同时也是给C1提供充放电的交流电路,只要充放电的交流电流远远超过偏置的直流电流,你就当OP放大器看。。。。。

网友G:
直流方向,交流(瞬时)方向,信号流向。大家不要弄混搞错啦!

网友I:
输入信号正半周电流方向与上面相同
输入负半周与静态电流方向相同,与上面相反。

网友J:
反馈不是从输出信号取,不好

楼主:
加了这个VCC电源,使我不懂了,VCC电源在有信号时,是不是使RE2变小了

网友K:
楼主不应该用稳定后的情况来分析电路
反馈意义在作用于未稳定时,也就是应该用瞬态法(4楼)来求解

楼主:
如果RF=RS那吗,在深度负反馈时,RF上的电压和RS上的电压应是相等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