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DC24V转5V的电源。

楼主(2012-05-01):
要求体积小,元件少,价格不考虑。2596体积大了吧。最大电流 100mA

网友A:
自己选吧 LT1936  LM2841  MP2307  tps5430    LM2594(sop-8封装), 输入电压可到45v, 150kHz 0.5A ,外围1个续流二极管1个电感1个电容就行!

网友B:
简单的呢,用LDO 输入输出并2个电容就可以,体积可以很小,效率不高 关键看你电流
DCDC呢,多加个电感和二极管,效率高点,关键也看你电流多大,用多大的电感,而且要实际看你空间有多大

网友C:
你要说清楚你的应用情况,应用电流多大?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BM7805,LDO外围电路很简单,如果应用电流大,就要用DC-DC了,BM1410,BM1513,BM2596都可以选择的.可以免费给样品测试

楼主:
电流不大 就一个磁旋转芯片,但是要稳定可靠

网友D:
lm317,lm337 都可以,,合理分配下电阻即可,
结构简单,稳压效果好,输出电流大
[urlhttp://wenku.baidu.com/view/a5c849d97f1922791688e8d1.html]

网友E:
好多的,到TI官网看看

楼主:
337 317 7805 这些压差都太大吧,
热量这么高,我这儿加不了散热片。
有没有开关电源推荐不考虑价格。

网友F:
你都说电流不大了
电流不大有什么热量

网友G:
5楼都问你多大电流了,还不说清楚;

芯片大小与电流往往有正比关系,7805,337都可以到1A电流(散热良好的情况下);
如果只用10mA一下,可以用HT7150,SOT25/89封装,

楼主:
那个 不是有压差吗
好像压差很大额

网友F:
功耗不是单独由压差决定的,还有电流

楼主:
总感觉不放心,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如果实在没有那就7805

网友F:
你要别人提供方案,是否应该告诉别人你要求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H:
电流大的话选择金升阳的模块吧。

网友:
关键是你那个24V的输入,很多小体积做不了。输入电压偏高

网友F:
这个要求,N多SOT23的DC-DC片子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要求,N多SOT23的DC-DC片子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F:

.................................

楼主:
有没有2575的SOP8封装

网友F:
干嘛非得想吊死在2575上面?

楼主:
那用什么?
求推荐

网友F:
SOP8封装的:
EUTECH的EUP3482\EUP3482A
LITEON的LSP5502
MPS的MP159x、MP158x
。。。
以上同步\非同步整流的都有,每片价格不超过$0.15。

SOT23封装的:
MPS的MP2357、MP2359
Silgery的SY8200、SY8201
。。。
以上同样同步\非同步整流的都有,每片价格不超过$0.12

楼主:
MP1591好买一点?怎么调整它的输出电压?
调整D1吗

网友I:
要看你的电流,如果在器件的工作电压范围内,就不考虑电压,而是考虑稳压器的耗散功率,电流大,你就用DCDC模块,电流小在线性稳压IC耗散之内则使用线性稳压,耗散的算法是I×(Uin-Uout)+Uin×Ib,I是你的负载电流(串联电路电流相等),Ib是IC的自身消耗电流,另附一个线性IC,价格不会超过1元

网友F:
MP1591好买一点?怎么调整它的输出电压?
调整D1吗
引用 网友J:

Vout=(1+R2/R1)*Vref

网友K:
可以考虑BL7805,简单好用、便宜。

网友L:
ax3114 380K SOIC-8 外加个小电感和几个电阻电容就ok

楼主(2012-06-02):
caiwenwen35请问 电容电阻的元件具体参数有什么要求?
L1 和 C2都是按照数据手册的型号 。
目前我是要一个5V的电压,但是 实际上却是5.6V是什么原因?

网友M:
3~5个器件就可以完成

楼主:
请问楼上列位大虾
28楼图中的 22PF和0.22uf和2.2uf(数据手册中提供的是TDK C3216JB1H105M 1uf)得用什么型号
问题是目前焊上以后电压为 8.22V
把604K-1%换成200K后电压为 4.99V
但是这个跟数据手册完全不符合啊?

楼主:
大虾 三年都过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楼主:
晕倒,带上芯片就变2.5V了

楼主:
看样子带个10ma灯还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