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关于无线发射天线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正在做个无线发射器,天线那不部分不太明白该怎么办  求高手指导。

阻抗变换电路部分  如果用1m的拉杆天线  发射机的输出阻抗是50欧 那么阻抗电路该怎么设计呢?  我查过一些资料  自己尝试做过  但是算出来的L型匹配网络需要用到的电感与电容市场上又没有卖的(比如电感要76nh、13.4nh等这种数值)   寻求一下这方面的帮助  是否有别的解决办法  希望是能用寻常的器件做的  电路该如何重新设计?

网友A:
多高的频率? 1m的拉杆还要加感? 阻抗变换网络在大学高频电路有讲, 应该是靠近丙类放大章节部份

网友B:
同求pai型网络50moh匹配网络,不知有啥资料不

网友C(2012-06-06):
天线阻抗匹配这块使用计算的方法得到的只是大概的值,最终的确定还是通过网分很easy的就可以匹配,但是需要注意,外壳结构也是有影响的